SONY本 电池不放电,不充电,不认电池,电池是好的

楼主(2014-06-24):
版号MBX-237,电源板号 电源板CNX-458=========================
电池不放电,不充电,不认电池;可以用适配器正常开机使用,但一拔适配器自动关电,

进入系统显示

电池已经换过,放到别人的机器上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是公共点前的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吗?
公共点是在具体的哪个位置呢?

网友:
审核通过了,怎么没人回??

网友A:
先把电池管理的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管理的换下

BQ24725 真的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B:
轻轻的我来告诉你,是一脚出问题了,当一脚为高时,电池不充电不放电,你也可以直接拉接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轻轻的我来告诉你,是一脚出问题了,当一脚为高时,电池不充电不放电,你也可以直接拉接地啊

什么“一脚出问题了”?电池? 电池是好的,放到另一台笔记本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一脚出问题了”?电池? 电池是好的,放到另一台笔记本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是主板上的一脚好不,晕死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上的一脚好不,晕死

一脚直接拉接地, 如果可以放电了,是不是说BQ24725  出问题 还是什么呢

网友:
查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D:
楼主呢这机器是VPCSD吧 我手上也有一个 同时用不触发  有时候能进系统但是不充电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脚直接拉接地, 如果可以放电了,是不是说BQ24725  出问题 还是什么呢

如果可以放电了,是索尼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就是那个叫什么施密特的保护电路

网友E:
一般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实在不行 先换个芯片 看下吧 芯片旁边的一些电容啊 什么 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你都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实在不行 先换个芯片 看下吧 芯片旁边的一些电容啊 什么 有没有腐蚀的

板很好,没有一点的腐蚀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呢这机器是VPCSD吧 我手上也有一个 同时用不触发  有时候能进系统但是不充电

是的,确实是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前几天也修道这个机器  自动上电亮机   4秒后掉电  没修好 给客户了

网友:
不认电池,看下电池接口的系统总线,和电池插入指示信号

网友:
先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再考虑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