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拉低的问题

楼主(2014-06-24):
比如HWPG为低 和几个PWRGD为高
但是有个PWRGD和HWPG中间的电阻没装 HWPG还会拉低这个PWRGD吗 也就是说 这个PWRGD还受控于HWPG吗

网友:
与和或的关系,基础里面应该讲过

网友A:
是几个PWRGD高电平通过几个电阻合并HWPG,如果某个PWRGD为低电平就会拉低HWPG

网友:
楼主说的是广达代工主板吧,正如楼上所说的,其中一个PWRGD低电平都会拉低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几个PWRGD高电平通过几个电阻合并HWPG,如果某个PWRGD为低电平就会拉低HWPG

同意楼主说的,HWPG是由几个PWRGD合并得来。

网友:
基础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