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860笔记本装上屏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4-06-24):
优雅hp860笔记本外接测试正常后,接上屏后,运行到还没见到桌面就掉电。换过cpu。高压条也用通用的换过,灯管也测试过正常。

网友A:
换屏线试试呢 屏线换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试试呢 屏线换过没

屏线没有换,但把高压条拆了,没有背光,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线没有换,但把高压条拆了,没有背光,能正常进系统。

那是不是高压条短路了

网友:
换屏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高压条短路了

换过通用高压条,还是一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现换硬盘装系统,看看怎样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C:
接上屏后,测试一下LCDVCC电压有没有变化,有可能LCDVCC供电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屏后,测试一下LCDVCC电压有没有变化,有可能LCDVCC供电带载能力不行

是高压条的主供电吗?

网友:
接到机的时候,cpu风扇时转时不转,用时间长了会死机,更换的u3,风扇正常工作

网友:
打40脚阻值?拿下VIN的滤波小电容看看。

网友:
查查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是否有坏的。可以仿照IBM T43那种机器修

网友:
是不是高压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