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绝对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6-24):
最先情况是按一下开关,电流上到0.06-0.07就会掉回0.01A可以再触发。经查这个芯片,容易出故障,刚好之前有买了几个 ,几块钱一个。按图纸(没AMD只能用英特尔的)换了一个便宜的D95280。情况有了变化,电流有时上到,0.5A,掉回待机,有时上到0.9A,掉回待机。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按开关,不管电压是上到0.5A,0.98A,0.7A掉电,都是会掉到0.06A停几秒钟,再掉到0.03A,停几秒钟,再掉到待机,可以再触发。 按开头后,瞬间有电压的,实测数据如下:
L4501:1.2V左右,
PL4601:1.35V左右,
5V电感PL4102:5V,
3V电感PL4101:3.3V,
PL9201:1.05V,
其中PL4001待机时就有:1.5V,
PL4301:按了几次,0.5V--0.7--0.9--1.05V
PL4202:则了几次,0.5--0.6-0.7V最高
PL4201:测了几次,0.6--0.8V之间
PL4801:测了几次,0.6--1.11V之间
这样应该是全板的电压全部都出来了。
还有个情况下是,拿掉CPU后,电流在0.6A来回跳变,不掉电。想想会不会CPU的事但是手上又没这种CPU,没办法,看论坛上有人说这个95280容易买到假的,因为之前是几块买的,怀疑还是芯片问题,所以又在网上订了5个,这次是28块一个的。现在验证了E425-525,待机时,3V-5V是没有的,开机后才出3-5V,本人菜鸟不知道。第二天芯片到了,心里老激动,马上装上去,结果还是样,心凉了一截了。听说这个芯片不好焊,再装一个新的。又听说这个容易买到假的,又换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没办法,想想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后来又在网上订了2个CPU,装上去还是一样。客户中间打电话过催了几次了,后面说等不了了。不修了。想想,没办法,这个钱不是自己赚了。就让客户过来取机,就让店店里的小弟把电脑装起来,然后我就接着修其它的机器了。过了一会,小弟说,密码多少?我说什么密码。E425呀。就这么奇怪。搞不明白呀,裸板掉电,装上去,OK了。想想应该是D95280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裸板掉电。高手说说,说了很多,没技术含量。就是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希望高手帮助解释 一下。为什么。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莫名其妙的好了,收钱吧

网友:
这个还看是不好说啊,现在的机新机真是怪事也会有啊,呵呵,是不是你裸板没有装风扇啊

网友:
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时修好连自己也不清楚)很正常

网友:
楼主 修机器 还真舍得花钱呀  一会 定点这个 一会定点那个的   最后要了顾客多少钱呀

网友:
我想知道你收回成本了没有?????这机器好像要安装BIOS电池后掉一次就不掉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应该是没装主板电池吧,没装电池好像要来回掉电重启三次才亮机的。

网友:
E435修过 D95280的问题 没有遇见你所说的裸板掉电的问题
试机时候要安装必须原件(电池 风扇等)
有些时候确实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

网友:
难道是没有装风扇的原因吗

网友:
很多时后都会出现楼主这种现象,莫名奇妙的好了,真心不喜欢修这样的笔记本,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开始修,联想E420的也是,装CPU没CPU电压,拿掉CPU就有电压,搞得头晕眼花的,这就是所谓的维修行业啊

网友:
真心没装,上面大家所说的东西 ,电池肯定没装,风扇想想机都亮不了,散热先不想,可能真是风扇的问题!做维修不花点成本,怎么赚钱,浪费时间呀,替换法快速呀,CPU可以留着,95280备货呀。成本就28服块。

网友:
我擦  我上次也是   装起来亮了  钱都没收  同行的  担心有问题     *脏话*   原来应该收钱的

网友:
思路清晰,手法高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