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H61主板当LOGO

楼主(2014-06-24):
手头一块H61H2-am v1.1主板,用本机集显开机当LOGO,插独立显卡就正常,关键是现在客户用的是集显。刷过BIOS,换过桥。求解。

网友:
换U看看
H61的显卡集成在U里

网友:
之前遇到集显不显的H61,也是插独显可以亮,换U集显工作正常

网友:
H61核显啊~换个CPU看看,顺便看看CPU座子有没有塌针的!

网友:
先换U试,不行还是桥

网友:
还是u的面大

网友:
先换个U再说。

网友:
刷个BIOS吧 先。。。

网友:
插独显正常,基本是U的问题。
我遇到好几个U坏的,集显有的是进系统蓝屏,有的是不能装集显驱动。都是U导致的,换U搞定

网友:
换cpu吧,刷过BIOS,换过桥,还不行把座子清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