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寸优派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4-06-24):
有一台19寸优派的显示器,用几分钟黑屏,测得是高压板的问题,想修好它,但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发现接5V和12V的输出电感怎么一直没有电压是什么原因啊?

高压板用的是OZ9938加STM8319的组合。

网友:
确定是高压问题吗??  是高压问题 你改个高压板就行 改高压板首先需要3根线 一是12V供电 一个是开关 一个是底线 亮度调解不接 不接的亮度调节就是0V  0V是灯管最亮的时候

网友:
黑屏后5V 12V没电压?

网友:
得看电压在跳变没有呢?灯管呢。重点还是灯管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后面的电感没有电压是电源板的问题,而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可能你灯管有问题造成高压保护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回复,显示器可以正常用几分钟就黑屏了,黑屏以后测得输出电压为5V和13。8V,不黑屏时电压为5V和11。9V,但就是后面输出的电感一直没有电压,正常显示时也没有电压??

网友:
改下高压板试试。。

网友:
改个高压上去就行了啊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看看灯管有黑的没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条问题。。。可以改个高压条试下。。。

网友:
高压条问题吧  不行直接改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想换灯管的话,将OZ9938GN3脚接地去保护,但是会返修

同意 ...楼主

网友:
3.3v的开启信号看看

网友:
上次换个电源板后,客户用到现在又不行了,也是用几分钟就黑屏,最怕返修了,但我拆开点了几个小时又没有问题?不过用手摸屏幕,感觉温度很高,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