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板号S42Q独显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24):
   今天接到外地寄来的一台清华同方机子   板号 S42Q      待机0.04电流      按开机键时电流跳到0.33掉回0.04     明显是保护  某段电压不出      经过排除法发现CPU供电不出     于是查ISL6262A  PU3 的工作条件    发现其中IMVP_PWRGD信号没有    兴奋中查其来源   看了一下时序图发现是由EC128脚发出的EC_IMVP_ON转成IMVP_ON信号给PU3       当PU3收到此信号才会发出IMVP_PWRGD     查到这时以为是PU3坏    后点完烟后发现是由PR124上接到+3.3S    明了啦     当我把PR124测量时    阻值10K正常     没关系试呗    当我用表笔量另一头    按开关时  时有3.3V时无      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短接它看看      上电 电流一路飙升  亮机   此机修复     有点不懂清楚的就是   阻值正常为何会出现这问题     由于时间问题本人不做图文并茂了      附上总图大家看一下

网友:
思路这么清晰   判断也很准确   学习了

网友:
路这么清晰   判断也很准确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