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通病求助

楼主(2014-06-24):
d95280换了好几个都是用两天就坏 有改良的没

网友:
你买的多少钱一个的    换这么多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现在都不换芯片的,在坏板上把3V,5V那一块拆下来改上去,芯片贵不说,还假的多,

网友:
感觉不一定是35V芯片的问题吧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问题

网友:
换过几台没一台返修的.

网友:
连换了几片哟,我也想知道你买的价格

网友:
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改3V5V电源小板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