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清楚HKC S9815电源驱动ic的型号

楼主(2014-06-24):
雷击,主边保险无断,付边无输出,驱动ic只印着36B2 037,请问有哪位知道型号。
不清楚

网友:
不知道型号 直接上通用模块 吧 通用模块只要4元 X宝上面有

网友:
最好把图片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六角小IC
就是6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