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i BIOS下设置改为独立显卡后无显示

楼主(2014-06-24):
      在设置之前机器可以亮机,只是独立显卡驱动始终驱动不上,打感叹号,集成显卡没问题,bios里面默认的是自动切换模式,改成集显开机也好的,改成独显,保存重启后,就再也没有亮过机,主板放过电,主板上的两个BIOS都重新刷了,但还是不行,在这弱弱的问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补充:从开机的状态看,机器应该是没有开起来,我对比了网上的开机视频,按开关后硬盘灯会紧接着开关灯亮起来,然后屏幕亮,现在硬盘灯不亮。

网友:
显卡有问题  一般没有问题 关掉集成显卡   独立显卡是会显示的

网友:
应该是独显出问题了,不过改了独显不亮这种情况重刷BIOS应该可以恢复最初的状态哟

网友:
据说这个BIOS不好刷,我刷了还是一样,没解决。

网友(2019-09-17):
独立显卡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8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