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感元件的求助!

楼主(2014-06-24):
主板上的电源电感那里能买到?主要是要大电流的,在淘宝上找了,比较少,参数对不上!0.xUH级的,电流30A以上都可以!麻烦知道的告诉下,不甚感激!
主板
求助

网友:
淘宝打上 " 贴片电感 R36 "
0.36uH 约30A 等级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8.5XAama&id=12570314904&ns=1#detail

网友:
旧电源里拆+5V输出的电感。没注意说是主板的,找坏旧主板拆

网友:
此类电感买可是不便宜,电流大,外形小型化,建议买点料板拆,最好是到名牌主板的售后买拆过桥的打孔板,便宜而且上面可拆的东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