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n6有声音没有图像

楼主(2014-06-24):
今天收到一台液晶TCL 32N6故障是、:开机亮灯。换台有TCL 的LOGO ,就没有图像了,背光也没有了。就只有声音了,还可以换台。图像一片漆黑

网友:
换台可以出TCL的LOGO背光应该没哟问题呀。

网友:
开始就出现一下LOGO,

网友:
换台也没有啊

网友:
看屏是不是有图像闪动, 一般都是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h换台是一片漆黑啊

网友:
没看懂 但是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别是没信号把

网友:
已经修好饿了。换了块背光板就好了啊

网友:
这个和电脑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一样爱出毛病

网友:
背光驱动板不良......................................

网友(2014-07-24):
有时的故障真是多种多样。多时不好判别。能很快查到。很高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