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跳屏

楼主(2014-06-24):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0,症状是跳屏。内接外接都是一样的,开始以为是显卡,我打开一看是集成显卡。当时就瓜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哪位大师修过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换个屏,屏线试试

网友:
CQ40的屏线很容易坏的 换个线应该就好了 然后里面应该是断了根线 你要是会弄的话 直接把那断的线飞起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跳屏是什么,求上视频

网友:
外接也一样的吗 那就不好说了啊

网友:
通病是屏线,最好是先换个屏看下

网友:
就是么,好了没楼主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用鲁大师性能测试时 测试到内存的时候 会花屏 闪屏 换过显卡 显存 内存 还是一样 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