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D温控电路。

楼主(2014-06-24):
先说一下这板子的故障,上电保护。 再上电继续保护。查各各供电都有电压。
我们41期的学员就上了几天课。 现在修板都是通过预习,分析后修的。
这板子 放我手上很久了。 一直不知道怎么修。
昨天晚上预习的时候。发现了 THERMTRIP# (0南桥的温控电路信号)。 如果是低电平也同样会上电保护。
把录像暂停了。马上拿出板子来测。 强上电。开打电路图。(电路图是M4A77TD  RPO的)虽然不是原图。但是用料方便还是差不多的。
郁闷穿不了图。 等下再传 。
由图得知。EPU 也就是 PWM芯片 42脚发出高电平经过R11  去控制三极管的B机。而三极管的C级由3VSB上拉。而我在强行上电以后实际测量 三级管B级0.75V 由于这个三极管的E级接地。把THERMTRIP#  拉为低电平。 二话不说。把三极管拆掉。 上电。 咦。不保护了。 呵呵。
修到这里。我们现在只是拆好了板子。没有实际的修好它。  实际测量R11 0欧。 三极管是好的
现在有个疑问,请高手们 给我解答一下。这个温控电路 控制源是 EPU 型号是 ASP0903 呢? 还是R11(如果它是个热敏电阻)
新手入门。遇到温控故障搞得头大。 说实话这板子 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为了学好主板再多时间都愿意花。
有些人说。不行换IO 不行换南桥。 这样修板我非常不认同的。主要是没找到故障源。即使修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修好的。
找到故障源对症下药。那才是王道!
请高手们。回答一下我这个疑问。温控电路控制源 是哪个

网友A:
补发图。。。。。。。。。

补充:3VSB到三极管C级中间还有一个电阻,做上拉的。漏了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发图。。。。。。。。。

补充:3VSB到三极管C级中间还有一个电阻,做上拉的。漏了画了

楼主应该把C极相连的上拉排阻换掉

网友B:
你应该修0.75v啊   不让他输出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修0.75v啊   不让他输出才对啊

这个问过了。EPU是ASP 0903  42脚正常工作是低电平。过温就发出高电平,实际测量3.3V高电平。
是ASP0903坏。 因为没料换。就拆了三极管

网友C:
高电平导通了三极管从而拉低了过温的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电平导通了三极管从而拉低了过温的电压对吗?

恩。南桥的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所以不能为低电平。 低电平直接上电保护。

网友:
直接把r11干掉就

网友:
直接改成长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