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cpu引起的跑码不正常

楼主(2014-06-24):
接手一台联想E10的小本本,版号是daofl6mb8d0,故障是能触发,但开机不亮,可调电源上面显示到0.85就不动了,拆机.简单的用笔打了供电,首先测CPU供电,0.85V,正常的,那CPU电压既然都正常,为什么跑码不对呢,BIOS坏了吗,这里面有两个BIOS,把南桥的BIOS刷了一下,再开机,还是一样的,分析,CPU供电都出来了,按时序来讲后面应该查南桥的PG信号是否正常了,打了下CPU供电芯片上面的PG,有3.3V,想再测下PLTRST#,但是没有点位图不容易找点,只能先放弃,想想会不会CPU或者显卡有问题呢,这是块集显板子,CPU和显卡是在一起的 试着用BGA重新做了一次后,再开机,电流已经跳变正常了,机器也亮了 ,此机修复带有一点运气成份,其实心里并不能完全确认是哪里坏的,因为万一不是这问题,下面要查哪里还未知,最后附上图纸与南桥BIOS给大家

联想E10 daofl6mb8d0.pdf

ThinkPad E10 I3集显 板号:DAOFL6MB8D0 PCH.rar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点评):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现在的小本CPU和桥都集成一块了

网友:
以后的超极本,大多也是加焊CPU  修供电了

网友:
不错嘛,修出来就好

网友:
cpu      以后不行搞CPU就搞一大半问题 了

网友A:
现在流行集成度了。。。 什么都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底下打胶了吗

网友:
cpu也是bga封装的啊。

网友:
是INTEL还是AMD的?以前修过一个同方的,就是外观山寨苹果的那个机器,也是BGA了CPU好的

网友:
用疯抢加热能判断问题吗还是一定要上BGA。

网友:
修好了就行,恭喜收了多少钱?

网友:
修好了 就是本事

网友:
cpu虚焊吧,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集成度了。。。 什么都集成在一起了。。

以后换U加修电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