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B460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4-06-24):
收到一个朋友的B460,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0.126. 应该有短路了。手摸到U37的铁壳管子 烫手。更换后待机0.006.还是不触发,刷了一个ec bios后,按下开关电流0.6就灭了,过了几秒指示灯又闪了一下,一直循环。希望大家给点思路。没师傅教真的好难受,。

联想B460 .pdf

网友A:
没师傅就多学习 慢慢来 总有会修的时候 加油
开始的不触发 已经被你修好了  ECBIOS问题
0.6掉电 CPU供电正常不 ?换个U试试  ……

网友B:
可以直接告诉你,不是CPU,就是62882坏了

网友:
是不是雷击了,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一般烧龟壳的好多连U一起都少了 换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师傅就多学习 慢慢来 总有会修的时候 加油
开始的不触发 已经被你修好了  ECBIOS问题
0.6掉电 CPU供电 ...

我不装U,电流到0.2 也是一样亮了就灭。哎 郁闷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告诉你,不是CPU,就是62882坏了

不装U。也是灯闪下就灭。多数是供电ic问题了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装U。也是灯闪下就灭。多数是供电ic问题了把

那四个王八壳你换了没有,如果不装CPU电流还是上不去,那IC坏的可能性小点

网友:
换CPU试试啊

网友:
修过太多这样的机了,最好把铁片MOS管都换新的,不然掉电,不跑马,大电流,烧CPU。换的话要认真换好,不然一大堆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把那4个铁皮MOS管都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四个王八壳你换了没有,如果不装CPU电流还是上不去,那IC坏的可能性小点

现在是,按下开关灯就亮了一下就灭了。就感觉保护了一样,电流都不跑。直接掉电。

网友(2017-08-24):
待机高了,铁壳挂了,换铁壳,我前几天修的一台也是一样,换一下CPU

网友:
铁壳没换好吧,看看,换个低挡的CPU试下,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