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2.0 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4-06-24):
这款~BIOS 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不触发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吧楼主!

网友:
很少BIOS问题

网友:
这款BIOS不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修电脑的遇到问题就找通病

网友:
DA DAS D A

网友:
一般充电芯片坏掉的多

网友:
首先看看开关 再看看休眠键。

网友:
别老想着通病来救你哦,还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