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人遇到 华硕P5G41T-M-LX-V2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6-2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组装机,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 首先处理内存,主板放电等操作,故障依旧,然后果断插入迅维店购买的,鑫帝PT093C, 诊断卡显示96,98代码错误,  初步怀疑bios损坏,拆机,看到bios位为,W25Q80, 8Mbits, 拆下芯片,华硕官网下载bios程序,编程器果断刷新, 装入板中, 滴的一声,显示器看到了ASUS的LOGO, 成功。。。 后启动后, 发现一个问题, 网卡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黄色惊叹号,显示无法启动,代码10,无本地连接,  在迅维论坛查看资料, 发现说是MAC地址,没有写入BIOS中, 鼓捣半天, 发现论坛有个写入工具,如果下载,放在U盘,进入DOS,运行添加。。重启后开机,神奇的发现,右下角的红叉叉。呵呵。。感谢论坛的大神们,, 新人,还请大神多多照顾!!

这软件不错。。

网友:
请提供网卡型号我就不去查了。呵呵

网友:
大神,出现哦,呵呵,, 一直想去基地, 哎,没人看店子

网友: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跟华擎都有这个问题。。有些板刷BIOS后就掉MAC了。。

网友:
具体的写入方法可不可以发个上来啊。

网友:
(故障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显示诊断卡96 98)这板子,晕死,用了几天,故障依旧了。 诊断卡出现96 98, 看论坛说,都说是822排阻问题,排阻怎么测量,拆下量,还是板子上直接量,那么小,大神们怎么搞下来,搞上去啊,新手蛋疼了。 使用风枪,还是烙铁啊,

网友:
有一次碰到华硕G41的板,用原来的BIOS芯片型号刷,就是上不了网,换了另一种型号就可以 上网了。
会不会也跟MAC有关。
那两种芯片型号是en25f80和25x80av记不大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