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前壳写s22b310后壳S22b310bMUC程序BIOS

楼主(2014-06-24):
前壳写s22b310后壳S22b310b 屏是BOE,,HT215f01-100

前壳写s22b310后壳S22b310b

网友A:
前壳和后壳的大小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应该没有吧。

网友:
把驱动板上主芯片上贴纸上字母也标识—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壳和后壳的大小写有什么区别吗?

这样程序 准确性高

网友(2014-08-10):
下来看看,刷一下,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如果想共享程序,请把驱动板主芯片上的贴纸或屏型号一起发布,这样程序使用就有针对性了。

网友:
谢谢,机器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