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ntel独立显卡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6-24):
散热排除, 大概用20分钟左右掉电,求思路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可以考虑换散热架,然后刷BIOS解决

网友:
E40看那个3V5V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是散热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散热话,可以刷下BIOS 还不行的话,可以查下温控电路 温控芯片

网友:
不过这个E40的本本 风扇 散热片最好更换一个试式,坏的很多的

网友:
听说E40有高温门,具体还没见怎么解决的,不过我遇过一次没解决,但是温度也不高

网友:
因为机器能点亮,我是不敢乱下手,万一搞死了,客户那边交代不过去。所以退机不搞

网友:
估计是散热片坏了吧,这个机器坏的特别多

网友:
散热体和风扇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温控和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