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0 bios

楼主(2014-06-24):
dell  1440  alba  48.4bk13.011 独立  测试OK

网友(2014-07-30):
可以用,前面是找了个BIOS程序刷完亮机,但插上适配器关机就出现重启,用电池就没问题,下载这个刷机后正常了,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正需要谢谢分享我的跑马1.06 不亮

网友(2014-09-14):
下来试试 我的板子没待机

网友A:
这个行吗~~~我的是外接显示内屏不亮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吗~~~我的是外接显示内屏不亮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你试试,这个BIOS绝对没问题,我都刷亮了

网友A:
不行哦~~~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刷了很多bios就是不亮~~换了2显卡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刷了很多bios就是不亮~~换了2显卡了~~呵呵

你这不是BISO问题呀,查屏线屏信号

网友:
就死LCDVDD这个信号没有~~~是从显卡出来的~~郁闷哦~~就使不出来~~条件也都查了~~显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