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主板,通电短路

楼主(2014-06-24):
有一块昂达g41/d3,ver3.00主板,通电不开机。开机电压3v多。无待机电压3.3v。
发现coms旁边的一个三极管ld1117烫手,有短路迹象。向下应该怎么查?

网友:
把它取下看看,还有短路的没

网友:
先换117再说

网友:
看看短路是管子引起的还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1117烫
要么网卡,要么IO,要么南桥。坏

量网卡,IO,南桥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雷击的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南桥问题,换南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