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W1934SI 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黑屏维修。

楼主(2014-06-24):
故障描述:接到显示器上电、接好信号线测试 指示灯不断闪绿灯、
               黑屏,但是闪灯同时背光也有闪的迹象,不是很明显!初步判断是
               驱动板供电不良引起驱动板不能正常工作而引起高压板一关一开状
               态。如驱动板正常指示灯应该不闪才对。
维修过程:拆机如图,果然是驱动板5v供电电容鼓包,直接找一个电压容量相
               同换上

                       上电测试,看屏幕心都凉了,指示灯和背光都正常,但是花屏了,不死心

                       为了少走弯路,直接上X宝买的万能驱动板点屏,屏是好的。 依据前辈维修经验从 简单到难的思路维修。
                       把屏线取下用橡皮擦擦去氧化层,用酒精清洗吹干上机擦拭OK了!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清晰,没有乱了阵脚 不错

网友:
不错,天气热了 发潮 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维修都是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不错楼主经验还是挺丰富的,

网友:
LG的我也遇过几台,之前是电容问题可以正常几分钟。换完电容高压那个双MOS管一通电就烧坏。没换之前是好的。

网友A:
把次级电容换掉一般能好

网友:
基础学习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次级电容换掉一般能好

为嘛要换啊。。他这个花屏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      还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