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661P是惠普的超极本,刷双BIOS后电流上0.25掉电

楼主(2014-06-24):
LA-8661P是惠普的超极本,刷双BIOS后电流上0.25掉电。细查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唯独CPU电压和内部集成显卡电压没有出来,不知碰了那里了。CPU供电芯片是RT8167B,9脚5v正常,32脚3.3v开启,23,24,25脚是svid都有1.05的波形,不知道是否还涉及其他条件,求论坛大侠解救。。。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可以排除BIOS故障了,而且已经换了BIOS芯片刷的。求RT8167B产生CPU电压的条件

网友:
堂堂论坛,高手何在?

网友:
我不该用激将法,哈哈,求论坛管理员赐教,谢谢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
还原BIOS试试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换掉了RT8167B,故障依旧,换掉了南桥,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再次恳求论坛大侠帮忙。。。

网友:
此机器更换RT8167B,更换SLJ8C南桥,故障依旧,查此机器BIOS图片,和其他机器略有差别,差着一个电阻,貌似BIOS版本号不一样,此机器是4-1008TX,求BIOS

网友(2014-07-26):
怎么不上传BIOS呢  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