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我也折腾车载电脑

楼主(2014-06-24):
        现在所做工作,本来打算去掉USB HUB ,后来觉得还是不够用 USB 收音机 gps模块  触摸屏 还得整个无线鼠标吧 可能还会用到USB声卡 蓝牙  电脑主板上 只有4个USB口  有点可怜,最后边点USB 3。0接口是准备引出到手套箱或者 前面板的,传输点东西快
        固定模式了 还是弄个USB hub  粘在支架上 同时插上USB模块,hub 直接杜邦插针主板上  驱动模块 引出温度检测 电压检测 音量旋钮控制 串口通讯  按键控制 和电压检测从机箱背板直接引出去 虽时用虽时接
        驱动模块是需要5v供电的,从USB口 引一个 杜邦接头 2根线就行了面板上的音量旋钮 按一下 是开关机和音量大小两个按键 一个是 液晶屏模式切换 怕有时候 换到其他模式换不回来,弄个按键接上 省心 在接个 从启同时把面板本身的 reset 接到 cmos放电处出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虽时还可以再接个 MINI PCIE的 无线网卡,转接机箱的端子都准备好了 。螺丝一拧 基本完事  现在缺收音机没接呢,再就是尾线 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

网友:
楼主人才  这个也能搞

网友:
楼主  自己搞开发都行了

网友:
太犀利了吧 ,牛掰啊

网友(2014-07-24):
这么吊、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