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哪位大神帮我打通任督二脉啊

楼主(2014-06-24):
遇到一联想显示器保险烧开关管烧还有几个电阻换好以后,场管D级有300v电压,后面的5v12v统统没有,小弟真的无思路啊
谁教教我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在用万用表 打12v 5v的阻值是否有短路
同意楼主:
3.5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硕方电脑
同意楼主:
非常同意!!

网友:
保险烧开关管烧,还要查驱动芯片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去修吧

网友:
换一块板算了

网友:
传张液晶电路原理图,自己看着修吧!开关管出来到次级变压器分两路,一路到电源芯片,一路经过光耦,分别输出12V,5V
同意楼主:
5.0
zhy123
同意楼主:
楼主热心助人。

网友:
换一块直接点。。没思路会放烟花的。。。

网友:
客户着急就换一块板子 这个还可以慢慢修了再卖

网友:
保险 开关管 0.02电阻 模块

网友:
什么电源管理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