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20G的本盘,有不规则坏道,跑了自校。

楼主(2014-06-24):
320G本盘,少量坏道,跑自校,读写都是错误,P表无数据。该如何做?

2014-6-24 下午 02:17:40 B1 - 快速扫描/测试用户区 - Start
2014-6-24 下午 02:21:54 B1 - 快速扫描/测试用户区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2:21:54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0:40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6-24 下午 03:40:40 DD - 增益校准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0:46 DD - 增益校准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6-24 下午 03:40:46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1:24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6-24 下午 03:41:24 D5 - 测试簇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1:30 D5 - 测试簇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3:41:30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1:47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3:41:47 D3 - 处理扇区数量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1:52 D3 - 处理扇区数量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3:41:52 D2 - 加P-LIST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2:31 D2 - 加P-LIST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3:42:31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3:10 B9 - 低级格式化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3:43:10 D7 - PE扫描测试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5:38 D7 - PE扫描测试 - SUCCESS by
2014-6-24 下午 03:45:38 DC - ********校准结束******** - Start
2014-6-24 下午 03:45:52 Disable PST Mode - SUCCESS by

网友:
31、32模块均被清空。但做自校又写不进去。该重建译码表么?

网友:
查看日志,1头爆了。。现在重新从47做44,然后再试一次SF。伤不起,做一次一个多小时。。

网友:
还有想问问高手,0004和0121,0004做备份的时候没做备出来,0121在做44的时候也读不出来,这两个模块是否影响44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