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30EC,开机0.6维修,顺便请教问题

楼主(2014-06-24):
三星3430EC,开机0.6几,INTEL独显,测量发现是3.3P转换芯片AO6409L,3和4脚都是3.3,但是1256脚是2.3V,换了一个测量OK,开机亮机。但是一会发现电压又不正常了,请教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又造成坏了?我直接连了DS极,进系统OK,但是进系统发现速度贼慢,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而且喇叭声音很小,和蚊子一样。

网友:
测下AO6409L G脚电压

网友:
测下AO6409L芯片的1256脚的对地阻值,可能是声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声卡问题了,我找个喇叭测试,客户机器喇叭坏了,三星质量真不咋的

网友:
短接修的快。。后遗症还是有时会有点,就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