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F-A78D 不跑码

楼主(2014-06-24):
顶星F-A78D不跑码是为什么呀?电压都有。。。。。求助

网友:
供电都有,测下时钟复位正常没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外伤。都有的话就复位下。然后就考虑干桥跟刷BIOS吧。这是我的维修思路。有不足的请大神们回复我

网友:
先测时钟PCI33M有没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复位灯长亮哦

网友:
只有电压不行,继续往下查——时钟。

网友A:
我都先刷bios,然后在查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先刷bios,然后在查别的地方

想刷BIOS ,可是刷不进去,然后想找料板拆一个。。。。发现要么型号不对,要么已经被拆了。。。悲催中

网友:
有供电就往下一步走啊。看下时钟和复位这此都正常了吗?

网友:
今天也遇见了顶星f-a78d不跑码这样的故障,刷bios后好了,附bios

网友:
没有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测下时钟复位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