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GA驱动板ISP失败,跪求大师帮忙!!!!!

楼主(2014-06-24):
软件用的是Realtek_ISP_Tool_V2.2_richpower_20100623_CVTIIC.exe
安装了并口驱动
在XP系统下运行,之前是在WIN7 32位操作系统里写VGA板固件,后来换了个XP系统就悲剧了,怎么弄都报错

网友A:
你确定板子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板子是好的吗?

板子是好的,接到其他显示器上能亮,就这个软件打开点击“ISP”立马报错,悲剧啊,该怎么拍出故障呢

网友:
我就怀疑 并口转接板 和 VGA线 有故障,不过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就是换了系统以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VGA线我换了好多根都不行,只是转接板我还没有板子换

网友:
并口驱动也安装了

网友:
上个rt809f舒舒服服简简单单解决问题了!别折腾并口的了

网友:
没认到吧,同意楼上换个板子试一下先

网友:
直接换板就可以了

网友B:
今天拿并口转接板去测了一下,是OK的,买了一条写数据专用的线回来试一下,太坑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拿并口转接板去测了一下,是OK的,买了一条写数据专用的线回来试一下,太坑爹了

写数据用的两条线通了就行。

你难道不会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C:
是不是软件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数据用的两条线通了就行。

你难道不会用万用表测吗?

万用表测15根针全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软件设置没有设置好。

诶,一天工作太多都没时间去弄了,昨天找了个说明书还没来得急折腾又有新工作,WC

网友A:
那现在到底OK了没有? 是信用号不对?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到底OK了没有? 是信用号不对?还是??

还是没有搞定,用 EasyWriter V2010烧录提示isp on f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