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 求个主板上的屏接口 E47A 料板上的

楼主(2014-06-24):
50元 求个主板上的屏接口 E47A 料板上的

主板上,插屏线的那个接口,有的可以帮拆一个, 50元

网友(点评):
可以买到新的,你查看图纸,看上面料号的学名,然后搜TB就可以了,我过换几次了,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A:
那玩意塑料的,吹下来还能用吗?

网友:
我有一个e47L料板 估计一样的

网友:
*脏话*    50还不如我飞1个小时线了     1小时=50元

网友:
WO    KAO    2字还不让说啊

网友:
飞线吧,不好找

网友:
安装比拆下来容易

网友:
飞线算了,这个接口不好焊接的

网友:
大多就是慢慢飞线解决

网友:
我这有很多啊,要么,淘宝交易

qq:779332783

旺旺:thelsl

网友:
这东西我换过,很好换的

网友:
bga拆会变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塑料的,吹下来还能用吗?

能装上就能拆下,SATA接口不是也是所料的不也可以拆下换那。

网友:
不太好换。

网友:
客户要求换口 ?
说实话不如飞线来的快  烧成那样估计 屏线也有轻微损坏直接飞线吧 ……

网友:
包顺丰,要的就加我qq

网友(2015-08-07):
50就不如飞线了

网友(2015-10-15):
这是LEDVCC 19V 直接飞线就是 弱点是不会坏糊的,肯定是大电流大电压的地方才烧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