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路图符号大全(转载)

楼主(2014-06-24):
    汽车电路图是用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表示构成汽车电路、工作原理与连接关系,安装位置不考虑其实际的一种简图。为了电路通用性而使用电路图,技术交流方便进行,构成电路图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不是随意的,它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要看懂电路图,了解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含义、使用方法和标注原则。
一、图形符号
    其他文件中的表示项目标记或字符或图形符号是用于电气图或概念的一种图形,是电气技术领域中最基本的工程语言。因此,为了看懂汽车电路图,我们要掌握和熟练地运用它。常用的图形符号见表1-1-1所列。
图形符号分为基本符号、一般符号和明细符号3种。
1、基本符号
    基本符号不能单独使用,不表示独立的电器元件,只说明电路的某些特征。如:“—”表示直流,“~”表示交流,“+”表示电源的正极,“-”表示电源的负极,“N”表示中性线。
2、一般符号
    一般符号用以表示一类产品和此类产品特征的一种简单符号。如: 表示指示仪表的一般符号, 表示传感器的一般符号。一般符号广义上代表各类元器件,另外,也可以表示没有附加信息或功能的具体元件,如:一般电阻、电容等。
3、明细符号
    明细符号表示某一种具体的电器元件。它是由基本符号、一般符号、物理量符号、文字符号等组合派生出来的。如: 是指示仪表的一般符号,当要表示电流、电压的种类和特点时,将“*”处换成“A”、“V”,就成为明细符号。 表示电流表, 表示电压表。
表1-1-1     常用图形符号
一、常用基本符号
序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序号 名称 图形符号
1 直流         2 交流
3 交直流       4 正极
5 负极         6 中性点 N
7 磁场 F       8 搭铁
9 交流发电机输出接柱 B
10 磁场二极管输出端 D+
二、导线端子和导线连接
11 接点
12 端子
13 导线的连接
14 导线的分支连接
15 导线的交叉连接
16 插座的一个极
17 插头的一个极
18 插头和插座
19 多极插头和插座(示出的为三极)
20 接通的连接片
21 断开的连接片
22 屏蔽导线
三、触点开关
23 动合(常开)触点           42 凸轮控制
24 动断(常闭)触点           43 联动开关
25 先断后合的触点           44 手动开关的一般符号
26 中间断开的双向触点       45 定位开关(非自动复位)
27 双动合触点               46 按钮开关
28 双动断触点               47 能定位的按钮开关
29 单动断双动合触点         48 拉拨开关
30 双动断单动合触点         49 旋转、旋钮开关
31 一般情况下手动控制       50 液位控制开关
32 拉拨操作                 51 机油滤清器报警开关
33 旋转操作                 52 热敏开关动合触点
34 推动操作                 53 热敏开关动断触点
35 一般机械操作             54 热敏自动开关的动断触点
36 钥匙操作                 55 热继电器触点
37 热执行器操作             56 旋转多档开关位置
38 温度控制                 57 推拉多档开关位置
39 压力控制                 58 钥匙开关(全部定位)
40 制动压力控制             59 多档开关、点火、起动开关,瞬时位置
为2能自动返回到1(即2档不能定位)
41 液位控制                 60 节流阀开关
四、电器元件
61 电阻器                   80 光电二极管
62 可变电阻器               81 PNP型三极管
63 压敏电阻器               82 集电极接管壳三极管(NPN)
64 热敏电阻器               83 具有两个电极的压电晶体
65 滑线式变阻器             84 电感器、线圈、绕组、扼流圈
66 分路器                   85 带铁心的电感器
67 滑动触点电位器           86 熔断器
68 仪表照明调光电阻器       87 易熔线
69 光敏电阻                 88 电路断电器
70 加热元件、电热塞         89 永久磁铁
71 电容器                   90 操作器件一般符号
72 可变电容器               91 一个绕组电磁铁
73 极性电容器               92 两个绕组电磁铁
74 穿心电容器               93 不同方向绕组电磁铁
75 半导体二极管一般符号
76 稳压二极管
77 发光二极管

网友A:
修这个比修电脑赚钱啊

网友:
那是,电脑多少钱,车车多少钱,要是来辆奔驰宝马,你说收多少钱,不可能几十百来块吧

网友(点评):
成本都是相对的楼主,

网友:
收多少钱

网友:
没修过汽车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这些汽车是看修汽车的设备贵还是不贵来定价格的啊!

网友(2015-07-30):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比修电脑赚钱啊

那是肯定的。电脑基本上简单的每个人都会了。

网友:
这些知识还是必要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