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 来大婶

楼主(2014-06-24):
mos管红表笔接B级 黑表笔接C级500左右  黑表笔接E级短路 黑表笔接B 红接C 1400左右 接E短路     这到底是PNP   还是NPN啊      MOS管更换规则是什么 大小相同  类型一样就可以么

网友:
你说的是三极管。  MOS管是场效应管。看着头晕。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是MOS管?还是三极管?,这两种元件是不能互换的,按元件型号上网搜一下。

网友A:
MOS管没有B、C、E极。更不分什么NPN、PNP型。你说的应是三极管吧?NPN的B极到其它两级的二极体值为0.5左右。PNP型则反向时二极体值为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没有B、C、E极。更不分什么NPN、PNP型。你说的应是三极管吧?NPN的B极到其它两级的二极体值为0.5左右 ...

不知道是MOS 还是三级管 反正两脚通路了  型号是NIKOS P2003BDg 怎么区分三极管 和mos管

网友(2015-11-16):
楼主还是先把基础打好吧,只要你认真看看就会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