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24):
1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2 品牌:SAWINK
3;型号:SK171S
4:故障:朋友一台显示器,据他说只要电脑重新启动就白屏,显示器显绿灯,就要等二个小时以后才能正常开启,但如果不关机,用一天也没问题。
5:维修过程:经换显示器测试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打开显示器,测驱动板5V,3.3V,1.8V,正常,屏供电5V正常,逻辑板DC转DC的12V只有4.6V,-10V,24V没有。芯片是8337,找度娘下了个8337的资料,并跑了一些电路(图1),测C246,C247,C248,C249每个2UF,用机械表10K档测没漏电,测C265,C266,C258,C226,每个2UF ,C224:100NF,也一样不漏电,D201,Q207,反馈电阻R233,R234,8337所有的外接元件都检测过没问题,心想难道是芯片8337坏了,但正常开机后用一天也没问题啊,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
6 没思路了,上论坛找找吧,看到一个朋友说白屏可以这样修,就照着这样连接(图2),开机果然正常,12V,-10V。24V,都正常了,关机,屏幕是关闭了,但12V还是有12V没关掉,这时就觉得好奇,就把电路跑出来分析了一些,关机后,屏供电5V关掉了,是不是12V输出电容上的电经D201,L201,2.7K电阻,又使C1815导通,A1015导通,12V又过来了,是不是这样分析的?那开机时,-10V,24V又是怎么来的呢,这里只能说芯片8337工作正常才能产生-10V,24V,那为什么加一个12V的电压就正常呢?
7最后想到应该是拖不起负载保护了,换短路保护延时时间电容C251:0.1UF,还是不行,加一个0.1UF, 还是不行,换输出电容C265,C266,C258,C226,每个2UF,C224:100NF
还是不行,加一个10UF电容,终于正常了,经反复测试确实正常了,由于不好焊拆了二个2UF的,装了一个10UF的,
8总结:大家分析一些为什么要加大电容才可以,后级有短路?发贴真的很辛苦啊!

网友:
:L:L

网友(点评):
自己还在自己的帖子下灌水呀?

网友:
这也能修出来,技术不错

网友A:
这帖子发的,发到一起不好么?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跟楼主的一样,开机一天没事,但只要重启立刻白屏,白屏时5V正常 不出24V,没修好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真好啊   写这么多也不容易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这才是高水平呀,加分

网友:
pfc电路没有升压啊  不是 二极管  场馆  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经典啊 刚才没看你连接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发的,发到一起不好么?
多谢楼主分享。

第一次上传图片失败,所以就发成这样了

网友:
唉,修显示器没思路啊

网友:
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这是真 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