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电源的电流

楼主(2014-06-24):
小弟这里有一个12V 15A的电源 淘宝买的 想测试下电流是不是足15A的 是不是被人忽悠了  目前有万用表一枚
告诉下具体步骤

网友:
需要找东西做负载才能测。找十五个监控头来做负载试试。

网友:
找个4个12V50W钨丝灯泡,买的话大概要100元,先灯泡一个一个并连接上去,正常头3个应该亮度不变,测电压应该是12V,接第4个还是一样12V,就说明你的电源很坚挺

网友:
只有万用表是测不了的,配合灯泡或电路丝等假负载可以大致测电流,但测不了动态输出品质,电子负载可以很好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A:
串电表,用电流档。接负载就可以显示出电流了。

网友:
灯泡不行,冷态电阻太小,电炉丝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电表,用电流档。接负载就可以显示出电流了。

这个方法真心说是想当然了,实际这样不好玩的,十几安的电流,不是这么测,低成本下常见的做法是串个几十毫欧的采样电阻测电压再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