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FS加密后打不开

楼主(2014-06-24):
XP下用NTFS加密后,过一段时间居然打不开了,还能解开吗,没有备份秘钥,

用这种方法加的密

没有备份这个

打不开也不能复制移动

网友A:
你在安全属性里看一下权限,要是没有管理员就加进去试试。

网友B:
要以管理员的身份才行。

网友:
权限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安全属性里看一下权限,要是没有管理员就加进去试试。

好像不行,没有证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以管理员的身份才行。

用的就是管理员admin这个我用的其它帐号创建加密现在启用admin加权限都解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就是管理员admin这个我用的其它帐号创建加密现在启用admin加权限都解不开

在一个办法就是你进PE把你的这个文件拷贝到一个FAT32文件系统的分区试一下看能否打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FAT32文件系统是不用EFS加密的。

网友:
EFS加密的,如果没备份证书就洗洗睡吧,别浪费时间了。如果你有值钱的GHOST备份,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最终解决了没有,拿出来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管理员的身份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终解决了没有,拿出来分享下经验,谢谢。

放弃了不行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了不行太费时间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没有证书,打开的机率很小

网友:
没备份密匙就放弃吧

网友:
找个第三方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