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为零的怎么烧机

楼主(2014-06-24):
如题,今天碰到一公共点短路的,本以为挺好修的,但用万用表一量不对劲。电阻为零。。。。用烧鸡大法不管用,因为电阻为零。怎么烧也没有发热的点。表笔也发烫了板子也没发热点。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确定短路点啊

网友(点评):
公共点短路的还不好找,把各电路上管挨个拆,拆哪个算哪个

网友:
只有拆件。没有好办法

网友:
拆电容  一个一个拆  拆到那个不断了  就好了

网友:
表笔也发烫了,正负级别搞错了,,

网友:
烧不了的丿只能用笨方法拆

网友:
我烧鸡从来不用表笔 我都是用镊子夹着正负极开始烧 公共点000我都是电流跳到2A用镊子夹着正负极边烧边摸一般小电容短我都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碰到过一个,烧到5a摸不出来

网友:
不发热是因为你的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
这种大短路应该很好看的  公共点哎

网友:
只有慢慢拆件了

网友:
我也觉得正负级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一般为零的应该烧的出来的 买个烧鸡专用线

网友:
0欧的话,应该是可以烧出来的,要不你先看下屏线接口有没有连线。实在不行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2014-11-14):
仔细看一下板上的电容应该都能看得出来。

网友:
烧不了了,除非真的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