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不触发

楼主(2014-06-24):
联想B460,按开机键没反应,EC待机电压3D3V_AUX_S5正常,没有S5_ENABLE信号。EC复位ECRST#正常,为高电平。BAT_IN#为3.3V,AC_IN#为低 正常,EC 44脚VCORE为1.8V左右。EC BIOS重新刷程序无效。EC也更换过。检测COVER_SW#为高电平正常。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下一步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我的编程器中没找到25L1005,只有25V1005。只好按25V1005刷写的BIOS,

网友:
查EC 6大工作条件,满足后不触发换EC,还不触发测到桥跳变,有查桥工作条件,无继续查EC

网友:
按开关btn 有条变吗?rsm都正常了。看看ec到桥btn

网友:
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个型号我记得好像大多数待机电路爱出问题

网友:
3D3V_PWR 和5V_PWR两个电源出不来,51123的ENC信号出不来,刚才重新写了一下EC BIOS,刚插上电源ENC信号出来一下 ,接着又没了。又找了一个25L1005写程序换上又没反应了,开关到EC的线路没问题,有跳变,就是时序中的第三个信号出不来。

网友:
这个机器EC BIOS得刷对  好多种呢

网友:
帮你顶下贴,,学习中

网友:
这机子的EC bios坏的太多,用128K的其它的忒片,刷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