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crz。

楼主(2014-06-24):
有个板子,上cpu、假负载,无核心电压,场管击穿,更换,更换后又被击穿。更换新ic芯片,就是这个isl6312,还是没有cpu核心电压。测量芯片供电各脚正常,可是上下管信号脚有的有0.0几v,有几个甚至没电压。电源ic是新的啊。难道是我焊接没焊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各位大神快来啊

网友:
把mos管拆下来后,量主板的G和S是不是还是短路的,如果是,就还有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2014-08-04):
其他MOS管可能也许会有阻值变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