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

楼主(2014-06-24):
内存插槽旁边有三个降压MOS管     第一个MOS的  G 跟S级相通 且都是3VSB这个有问题么

网友A:
场管G级是否与芯片断线或者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G级是否与芯片断线或者悬空

  量了一下G级是跟电脑开关针连着的

网友:
开关阵是否有3.3V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