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发个求助贴看看有搞过的没有

楼主(2014-06-24):
E40 AMD 独显
相信很多人都搞过,桥,显卡都是灌胶
机器之前拿过来开机不显示。
诊断卡代码E5
思路:既然能跑码那么桥空焊的可能性就不大
摘显卡 植珠 焊接,焊完后可正常跑码,但是内显不显示,外显屏幕提示频率超出范围。
示波器抓了下27M晶振,波形很完美,打了下时钟到显卡的两条差分时钟也有波。
用示波器抓了下VGA的场频和行频也没感觉到不妥
就是不显示。
无奈拆了片旧显卡更换,换完后故障和原来一样外接都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放一晚后再次开机代码还是E5.....搞了BIOS无果。头脑一热又换一片显卡。。。。
结果代码还是E5 ,无奈打PCI-E总线到两头的对地阻值发现到北桥端有一条线无穷大。。。。。NND北桥空焊了。。。。重植北桥后测试对地值都正常,但是代码还是E5.......测试显卡与北桥PCI-E总线电压无不妥,将北桥到显卡 32对耦合电容全部更换无果。。。。。
没头绪了,大家帮忙看看我还有没有没有搞到的地方给提示下

网友:
正面两颗显存也重植过了 AMD CPU也更换过

网友:
没有遇见过同样的问题 一般 AMD E40都是 北桥 虚焊  散热片等问题
我觉得你的板子更多的可能是在北桥上 ……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来说说

网友(点评):
明天我搞个桥试试NND 就桥没换

网友:
北桥问题多。。。

网友A:
代码看的很少,还是看电流的多些。
这个本子还是北桥挂的多,搞不懂你为什么换耦合电容,打耦合电容两边看对地阻值就可以了,

还有外接提示超出频率的问题,确定E40用普通显示器不会有这种现像,如果外接背光确定开启了,重点检查显存吧

这个机器不亮的都算好修,  我手里有三片死机的了,这才叫难搞,亮机有十多分死机的才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的很少,还是看电流的多些。
这个本子还是北桥挂的多,搞不懂你为什么换耦合电容,打耦合电容两边看 ...

连LOGO都没亮就提示超频。和显存关系不大。换耦合电容也是无奈之举 我怕耦合电容有不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LOGO都没亮就提示超频。和显存关系不大。换耦合电容也是无奈之举 我怕耦合电容有不良的

有没有LOGO这个是无所谓的,主要还是看输出的行场信号这两个是不是有了,有了这两个,说明显卡是工作的

网友(点评):
我帖子上有提到,已经有了,主要是对显卡没太大研究。我也想突击突击显卡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LOGO这个是无所谓的,主要还是看输出的行场信号这两个是不是有了,有了这两个,说明显卡是工作的

关键是现在,突然卡显卡,显卡都不过了

网友C:
楼主的耐心和技术很好啊。超出频率范围我也遇到过。。楼主开机按F8  用VGA模式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耐心和技术很好啊。超出频率范围我也遇到过。。楼主开机按F8  用VGA模式看看

。。。。。。。连硬盘都没插哪来F8

网友:
这问题可头疼了

网友:
谁说不是呢,哎 看来我得恶补下显卡工作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硬盘都没插哪来F8

那肯定显卡方面有问题了吧。慢慢排查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这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AMD的机器北桥坏的多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上的显存识别与主板实际的显存不相符呢,某些主板的显存应该是有几个电阻组成的一组数字信号决定的会不会是掉件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求解

网友:
北桥问题  不要被骗了

网友:
说白了,AMD 大多数就是北桥,显卡。继续干北桥 ,干到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