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liteon ps-5251-4已查出故障

楼主(2014-06-24):
有个liteon给惠普代工的ps-5251-4,闲来无事准备看看能不能修好,表面看PWM板子上的UC3845B和两个电阻 一个RLS4148二极管爆掉了,如图

正好淘宝买点元件,顺带买了块UC3845B回来,两个电阻找了两个相同阻值的贴片换上了(爆掉的上面字都看不清了,只能根据图纸找阻值,一个20欧,一个1K欧),RLS4148二极管也实在找不到了,就找了个普通的贴片4148换上了(红色玻璃的)
装好之后插电,啪一声,吓一跳,你懂的,火花没看清是哪里,短接还是之前故障,风扇不转,测12V电压,基本没输出,各路有没有,电源根本没工作,又拆开,检查各个元件都没有爆掉的现象,按道理那么大的动静应该是哪个元件挂了吧?接着查电路吧,从图纸爆掉的地方往前查发现sip7和sip8接到场管2sk2611上(如图)

万用表打到电阻档,测场管发现二脚和三脚电阻为0,说明管子有短路啊,随后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个电源这个管子坏的很多啊,到现在故障点算是找到了,有时间淘一块换上,故障让我瞎碰碰到了,高手不要笑啊,呵呵
还是有个问题请教大神,RLS4148二极管可以用普通4148代换吧?

网友A:
修电源  串个灯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  串个灯泡修

呵呵,谢谢,就是瞎修,这东西也不赚钱的

网友B:
liteon还有用3845这种管子的电源啊?这种应该好修.
我有一个用LTA301P+an7828的电源,应该是主动PFC的,次级还有一IC没查到,不知道什么型号.

电源不能带载,200ma电压就往下掉.简单测了下电流取样,光耦,没问题,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on还有用3845这种管子的电源啊?这种应该好修.
我有一个用LTA301P+an7828的电源,应该是主动PFC的,次级 ...

呵呵,我这个惠普机器老电源了,图纸比较好看一点,好修就行,修好了有时间做个可调用
再复杂一点的故障只能放着等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