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怎么看哪儿第一脚啊

楼主(2014-06-24):
上次修个B460.换51123没换好。烧了南桥。所以决定练习下QFN,今天总算成功焊接一个。。上锡饱满。。
但是拆的时候忘记看芯片的摆放方向。。不知道焊盘哪里是第一脚,求懂的人指点下。

网友A:
7字这位置  与其它三个角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字这位置  与其它三个角不一样

嗯。谢谢了。。。我动的不多。见识少。

网友:
可查看芯片的PDF,找到供电正极与地脚,再与板子上的脚位对。

网友(点评):
地脚在中间。。呵呵。。查供电倒是个好方法。

网友B:
这照片拍的太不清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照片拍的太不清晰了。

麻烦谅解下。。我用的电信赠送的手机拍的。。。买不起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谅解下。。我用的电信赠送的手机拍的。。。买不起苹果。

怎么非要苹果,现在一个普通的手机像素就不低,看我发的都是用HTC拍的。800万像素足可以了。

网友:
芯片上有个小点就是第一脚位吧。

网友D:
这个地方是第一角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的

网友:
我第一次焊的时候也不知道地方,在网去找别人买板子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是第一角

能指教下吗?朋友

网友:
有7字是第一脚

网友:
第一张图的左上角,第二张的右下脚

网友:
找到起点逆时针数去吧

网友:
看PDF 和跑线看与脚位相连的元件,其实挺简单

网友:
不是那个直角的吗?三星的板子上面有铜直角的是第一脚,芯片会有点表示

网友:
应该是这个脚

网友:
看板子上的丝印,不一样的就是第一脚

网友:
一般都是有区别的 仔细看看就能看到

网友:
芯片旁边有个2个电容连锡了 小心烧短路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