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主板打雷损坏

楼主(2014-06-24):
各位大哥你们好,今天接修一台一体机,联想扬天S-320,客户描述打雷后上不了网,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网卡硬件,拆机后发现网卡芯片被打坏,上面有烧毁的痕迹。在网上订了芯片,但是小弟不知道主板上的网线接口会打坏吗?需不需要一起更换。麻烦各位大哥给点建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接口一般很少会坏的。。

网友A:
不需要的, 你看一下网口接口有没有被打坏!

网友B:
把坏网卡拆掉再卖他个8139独立网卡,就说主板帮你处理好了,还得买个网卡!
定芯片有点麻烦!

网友C:
一般网头坏的少,但是你要看看PCB板的线有没有烧断呢,烧断了你换网卡还是不能上网的,你那板子应该是H61的吧,建议你直接去掉网卡,买个PCI-E的网卡插上就搞定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芯片已经定了,主板没有烧断线的痕迹,拆芯片前已经测量过各路供电都正常,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也都基本正常。客户一定要修好,不然真卖他个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网头坏的少,但是你要看看PCB板的线有没有烧断呢,烧断了你换网卡还是不能上网的,你那板子应该是H61的 ...

谢谢大哥的帮助,芯片已经定了,主板没有烧断线的痕迹,拆芯片前已经测量过各路供电都正常,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也都基本正常。客户一定要修好,不然真卖他个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坏网卡拆掉再卖他个8139独立网卡,就说主板帮你处理好了,还得买个网卡!
定芯片有点麻烦!

谢谢大哥的帮助,芯片已经定了,主板没有烧断线的痕迹,拆芯片前已经测量过各路供电都正常,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也都基本正常。客户一定要修好,不然真卖他个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你看一下网口接口有没有被打坏!

谢谢大哥的帮助,芯片已经定了,主板没有烧断线的痕迹,拆芯片前已经测量过各路供电都正常,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也都基本正常。

网友D:
少把,一般就坏网卡,而且定芯片还不如外接一个呢。。麻烦

网友:
接口一般不会坏的,要是接口都烧焦了,那整个主板基本上也废了。

网友E:
很少有坏的,一般都是芯片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哥的帮助,芯片已经定了,主板没有烧断线的痕迹,拆芯片前已经测量过各路供电都正常,网卡到南桥的 ...

测试了吗?能上网啦?网卡芯片多少钱呀?

网友G:
网卡口打雷是打不坏的你看看网桥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一般就坏网卡,而且定芯片还不如外接一个呢。来的快,还省钱。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修嘛。。

网友H:
想问下你换了网卡芯片了吗?? 可以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吗?能上网啦?网卡芯片多少钱呀?

芯片4元,现在还没到货呢,韵达快递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卡口打雷是打不坏的你看看网桥是不是坏了

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你换了网卡芯片了吗?? 可以上网吗??

现在芯片还没到,等到货了换上后告诉你结果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少有坏的,一般都是芯片坏的多。

恩,是的,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把,一般就坏网卡,而且定芯片还不如外接一个呢。。麻烦

客户让修好,所以没办法啊

网友I:
你就是说,网卡打了,线中断了,还是外接块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就是说,网卡打了,线中断了,还是外接块保险呀

网卡芯片打坏了,我的意思是网线接口座会不会坏

网友J:
一般这种还要特别要修好网卡的可以报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这种还要特别要修好网卡的可以报贵点

太贵了客户就不同意修啦,反正能挣几十元吧

网友K:
直接换个PCI网卡省事

网友:
买个usb的网卡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换个PCI网卡省事

这个是一体机,没有PCI插槽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新的网卡芯片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坏网卡拆掉再卖他个8139独立网卡,就说主板帮你处理好了,还得买个网卡!
定芯片有点麻烦!

   会做生意    要学着点

网友:
接口一般不坏。一般只会断线。

网友L:
网线IO接口的插座里还有一些隔离配件,不知有问题没有,没有PCI,pci-e的机子就是不好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网线IO接口的插座里还有一些隔离配件,不知有问题没有,没有PCI,pci-e的机子就是不好扩展~

已经插网线测试过啦,上网正常啦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芯片焊下来,插个PCI的独立网卡上去,反正这种旧的PCI卡也就几块钱,网卡芯片要焊,我特讨厌焊这玩意

网友:
一般接口很少打得坏的,把网卡芯片拿下来,或者定一个,或者直接给加个独立的上去

网友:
原来是一体机,没有PCI口阿。。没看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你看一下网口接口有没有被打坏!

其他都正常,今天订的芯片到了,装了3次才装好,真心不好焊接啊,换上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