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4-06-24):
主板 开关电压只有0.45V 用一样板大概对比了下  其他都正常  就是D23 第3脚3.3V被拉低  只有0.8V  通过IO32脚  换IO 也是一样    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额问题???

网友A:
如果上拉电阻 和3VALW正常就是有地方拉低了 查哪里拉低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拉电阻 和3VALW正常就是有地方拉低了 查哪里拉低了吧

ON/OFF#  被拉低 只有0.8v  IO 换过  现在应该从哪里查起

上拉正常 ?这个信号总共也没有几个原件 拆完就是版层了 应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OFF#  被拉低 只有0.8v  IO 换过  现在应该从哪里查起

拆掉D23 ON/OFF#就有3.3V  Q106 和D26 的电压和好的板一样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拆下IO测一下,是不是IO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