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G465C有CPU主供电而无CPU_VDDNB_RUN电压

楼主(2014-06-24):
奇怪的联想G465C有CPU主供电而无CPU_VDDNB_RUN电压,2个电压都是由ISL6265A控制.测6265A的47和48脚供电都正常,2脚PGOOD无电压,6脚ENABLE有3.3V,CPU主供电已经出来0.9V但CPU_VDDNB_RUN电压却没出来。由于手上只有6265C,用6265C换上试却连主供电也没有,不得已又换上6265A,还是只有主供电,请同行指点

网友:
你看过两者的针脚定义了没啊!确定能否代换啊!

网友:
我分析6265A应该没问题,因为CPU_VDD_RUN都出来了

网友:
图纸我分析了半天,这个板子要先出CPU_VDDNB_RUN和CPU_VDD_RUN这2个电压,然后6265A的2脚才输出VRM_PWRGD,然后由VRM_PWRGD去开启VCC_NB和1.1V这2组供电

网友:
这个CPU_VDDNB_RUN没出来应该跟BIOS没关系吧,请高手解答

网友:
肯定不是BIOS的事,因南桥的2组都没有,

网友:
南桥的1.1V供电和北桥的供电VCC_NB都没有,

网友:
此板是AMD的,CPU是羿龙P820的,CPU坏会不出CPU_VDDNB_RUN电压吗,但我测CPU_VDDNB_RUN阻值正常,

网友:
终于修好,还是6265的问题,又连续换了2个6265C好了,芯片害死人啊

网友:
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