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61S键盘部分失灵

楼主(2014-06-24):
麻烦大家看看,ThinkPad x61s键盘部分失灵了,FN+快捷键组合能用、小红帽能用、左右按键和中间那个键也能用,其他打字用到的白色字母和数字按键都不能用,按thinkvantage进BIOS没反应,直接进系统。本人新手,不懂维修,但会拆机,所以请教大家,是不是键盘坏了,如果是的话淘一块来换上。
快捷键

网友:
可能是键盘芯片坏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键盘坏了,我也也是一样,有些按键失灵了

网友:
换键盘吧。

网友:
换个键盘不就知道是不是坏了
找个坏键盘试一下 不可能每个键盘都是坏的一样的键

网友:
键盘进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