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显示屏连上后显示SANE SIGNAL???

楼主(2014-06-24):
一台LG显示屏,配乐华驱动板及高压条,开始可以,后来我把驱动板的数据线,只有12根延长了,重新组装了下驱动板和高压条,然后接上就提示SANE SIGNAL,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说的数据线,是屏线,还是VGA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数据线,是屏线,还是VGA线

是驱动板上有根排线的VGA线,原来是15CM的现在换了根长的50CM左右。本来准备是直接用它连接主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板上有根排线的VGA线,原来是15CM的现在换了根长的50CM左右。本来准备是直接用它连接主机的

你线接的不对,对应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线接的不对,对应检查一下

我是直接按原来接法接的呢。如下图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按原来接法接的呢。如下图方法

测量一下你换的这个VGA线,有没有连线  断线的

网友:
有两根线测错了吧。

网友:
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