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所有风扇不转,包括电源,但是按开机按钮有反应,就是电源灯长亮,不能开机,

楼主(2014-06-24):
(无正文)

网友:
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A:
测所有电压,摸摸有哪里发热不?

网友:
查查各路电压有没用再对症下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所有电压,摸摸有哪里发热不?

主板没地方发热,CPU也不热,现在手头没有工具,所以请教一下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判断主板哪出问题,然后在想办法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没地方发热,CPU也不热,现在手头没有工具,所以请教一下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判断主板哪出问题,然后 ...

换个电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