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3进水机维修--别太信赖图纸了

楼主(2014-06-25):
                                                acer 4253进水机维修
       前言:平时我们在维修中,大部分人都是依赖厂家的PDF电路图纸和芯片数据手册来维修的,那么这芯片数据手册固然准确,但是厂家提供的PDF电路图却因画图人员的随意性,导致很多图纸中电路与实际不一致,如果平时在维修中过度的去依赖图纸修机器,会反受其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本人深有感触。具体见以下维修过程:
机型:ACER 4253
板号:DA0ZQE   FCH(A50)芯片组
故障现象:刚开始不触发、后来掉电
      据客户描述,此机器是进水机,而且还在别家修过,没修好,是个多修机,接过机器,目测全板,进水痕迹已经被上家清理干净了,下面看看这板子的全貌吧:

接着测各大供电电感的对地值,测量发现PL12电感+3VPCU对地阻为003,明显短路了

仔细一看,发现待机芯片RT8206B已经被人换过了多次了,因为底部焊盘都掉了,还是用飞线连接的,看来这个芯片也难逃一死,随便打了一下芯片周边电容的对地值,果然发现有为0的,果断拆掉芯片,再测量电感对地值,已经恢复正常,芯片周边的电容也不短了。可惜手上的RT8206B用完了,想找个其它芯片代替,找谁呢?当然是ISL6237,但是这个ISL6237有两个引脚与RT8206B不一样,如下图:

从上面两个芯片的顶视图可以看出,RT8206B的第8脚是NC脚,第32脚是FB2,而ISL6237的第8脚是LDOREFIN,第32脚是REFIN2,它们这两个引脚定义完全不一样,如果要想用ISL6237来代替RT8206B,那就必须在原来的电路上做些改动,才能满足ISL6237的电路设计,首先看看ISL6237芯片数据手册中对第8脚LDOREFIN的描述吧:

   此引脚定义大概意思是:LDO参考输入,连接LDOREFIN到地固定输出5V,连接LDOREFIN到VCC固定3.3V输出……。
从以上描述来看,我们只需要把LDOREFIN连接到地就行了,因为在我们的实物中就是需要LDO输出5V线性电压。所以这个引脚很好改。
那么再看数据手册对ISL6237第32脚的描述吧:

大概意思是:SMPS2输出电压控制,连接REFIN2到VCC固定3.3V,连接REFIN2到一个3.3V供电为固定1.05V输出,REFIN2可用于从0.5V到2.50V调节SMPS2输出电压,当REFIN2<0.5V时SMPS2输出电压为0V。
从这个引脚定义的描述来看,只要把REFIN2连接VCC即可使第二路PWM控制输出3.3V,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要让PWM控制产生+3VPCU。
       好,只要现在搞清楚了它们的引脚定义就好办了,下面打开这个机器的PDF电路图,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从上面图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图纸中完全是按照ISL6237的工作原理设计的,我估计以前这板上装的实物应该就是ISL6237,现在看来我完全不用改电路,直接将ISL6237装上去,插上电源,呵呵,待机电流0.012,+3VPCU\+5VPCU已经正常产生了,看来上家肯定是对着图纸装芯片装错了,被这个图纸中标示的RT8206B给忽悠了,难怪上家装上去的RT8206B会烧坏,现真象大白了。图纸也会有标错的时候。
         以为这机器就这么简单修好了,激动的按下开关,电流跳到0.150左右快速掉电,掉电还还能反复触发,就知道进水进不会那么简单的,呵呵,看样子应该是某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缺电压掉电,要想找到故障点,其实很简单,找到HWPG,如下图:

经过测量发现HWPG_1.5V一直为0V,这下好了,顺藤摸瓜找到供电芯片RT8207,如下图:

这个HWPG_1.5V正是来自于RT8207的第13脚PGOOD,实测这个脚的电压为0V,PR114上拉电阻的另一端3.3V电压正常,看来确实是芯片没输出PGOOD信号,不输出PGOOD的原因大概有三种:
1、芯片本身坏了;
2、输出电压正常;
3、芯片的工作条件未满足。
      我还是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测得芯片的14、15、16脚均有5V电压,第5脚1.5V,第2脚和24脚有0.75V,按开关之前,第11脚有6V左右电压,按开关之后10脚有3V电压,12脚这里是NC未测到电压(就这里误导了我)。看来条件正常,怎么会不工作呢?
       继续看芯片数据手册,不看不知道,一看又吓一跳,数据手册的引脚名称又和图纸不一样,大家看下的芯片顶视图;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芯片数据手册中第12脚是TON信号,而在电路图中标的是NC,又一次标错把我们欺骗了(也许是我太大意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对12脚TON的描述如下:

我英语实在是垃圾,图中英文大概意思是:该引脚通过一上拉电阻连接到VIN,用于设置UGATE导通时间。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个频率设定脚,需要连接一个电阻到VIN,仔细看电路图发现,图中的NC脚确实通过PR120  620K电阻连接到VIN,我实在太大意了,以为NC脚是空脚,谁知道是这画图人员在考验我,哎,当我在实物中找到这个电阻时,确发现这个电阻已经不见了,连焊盘都没了(被腐蚀了),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差不多的电阻装上,用飞线连接到VIN,如下图:

连接好后,再上电,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接屏一试,亮机了

总结:维修中不能太信赖图纸,因为图纸也会有画错的时候。要学会看芯片数据手册,综合分析问题

网友:
现在就是很依赖图纸  没图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我要先去学下英文。在线翻译这种东西,来翻译芯片的Pdf资料完全就是个傻帽

肯定不能用在线翻译,不准确

小白只能用这个,没办法

网友:
确实,图纸特别是芯片只能参考下,之前碰到过EC实物和图纸上型号不一样。。。

网友:
版主啊!ISL6237和RT8206B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改的,我都换了好多机器了

网友:
原来这两个芯片不能够通换的?我一直都是tps51427 isl6237 rt8206b都是直接通换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很佩服那些修版基本不要图纸的牛逼人
黄老师每次都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支持

网友:
小白菜。 + 2 赞一个!

网友:
翻译软件再好,也不如自己学好了,再来翻译。一个英文单词有好几个意思是翻译软件只能根据前后的单词进行大概的判断和取义。这样有时翻译出来很不成样。一句中文翻译成英文后在翻译过来就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   图纸只能查查线路 省得跑线  呵呵  太信赖不好

网友:
我的天啊.如果不是看了楼主的贴子..我估计以后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会是这样.

网友:
好文章,顺着原图纸的思路没办法修的,见识了。

网友:
~~真是好的提醒啊

网友:
学习了,   芯片手册一般都没看过呢,尤其是内部图,有些看不懂

网友:
修进水的板 就要仔细  很多都是断 线的

网友:
图纸与实际板子有时候确实有差别  要是一修是高手估计不会出现芯片错误

网友:
真的图纸是不用跑线而已,但不可尽信,我也是,手册一定不能少。

网友:
楼主高手加细心

网友:
楼主对芯片数据的解读,值得学习...  图纸只是参考啊,,,,,,不是标准.

能够追其根源,变通代换,,, 功夫之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网友:
看手册还要英语得会点,不然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嗯。。很多手册都是英文的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太高了,技术一流哟,其中因缺电掉电的问题,直接查HWPG信号就可以查出问题来,这个方法是不是通用的,很不错的哟,谢谢

网友:
其实,标题不能用依赖,而是用信任。。。

网友A:
其实我想说,我要先去学下英文。在线翻译这种东西,来翻译芯片的Pdf资料完全就是个傻帽

网友:
不输出PGOOD的原因大概有三种:
1、芯片本身坏了;
2、输出电压正常;
3、芯片的工作条件未满足。
  第二个应该是不正常吧

被你发现了,估计是错的